这个电路有什么用,不懂,求解、、、

楼主(2014-01-08):
(图片)

网友:
自举升压电路啊,

网友:
通过电压叠加来升压的

网友:
升压电路。。。。。。。。。。

网友:
通过DL3脉冲方波与升压电容,二极管形成升压电路

网友:
自举升压,可以说一下工作过程吗?感谢、、、

网友:
好像是升压电路,请高手解答吧

网友:
啥子机器上面的搞忘了。我当时好像也瞄过。应该是联想一体上面的对不对的哟

网友:
这个是自举升压电路,用途比较广泛,LED液晶显示器、笔记本、平板还有手机的主板中都有应用、在实际维修中升压电容的问题比较多

网友:
这个电压 去开启不少管子呢

网友:
通过电容的充放电进行电压叠加

网友:
升压电路嘛

网友:
自举升压电路。通过电容的充放电经过二极管升压

网友:
都知道是自举升压电路,楼主想知道是怎么工作的,谁来解释一下喃

网友:
泵式升压电路,

网友:
打个比方,高层楼房正常的水压是上不去的,要有二级升压水才能上到高层住户家里。这个电压最开始是五伏,经过四个二极管逐步叠加升压到15伏,实际中好像到不了15伏。

网友:
呵呵 自举升压,达到15V 其实只有12-13左右,作为后继电压的控制用的

网友:
这是联想5V升压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