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寸液晶东方显示器维修一例

楼主(2014-01-08):
上午客户和他的父亲两个人搬来一台显示器,问可不可以修?我说可以,你要描述一下什么现象,他说问了好几家都没有人修,修电视机的不敢接修。好久没有用了,今天开机正在启动电脑,突然黑屏了。显示器指示灯不亮,自己在家换电源线也不行...... .我看了一下,应该是电源板坏了,客户非要当面折机查查问题所在,无奈呀,......拆了,12V 5V没有电压,告知客户需要更换电源高压一体板,报价150元,父子俩开始和我搞价,我无语的很,答了一句,你可以到别的地方去修,我们这里不讲价......最后讲的没有意思了,非要加10元钱再送给他个鼠标。
改板的过程就不写了,相信大家都会5条线解决问题+12V 5V OFF/ON GND  DIM .但改的过程发现个问题,向大家请教一下DIM这条线接上去没有背光,指示灯为绿,但无显示,去掉DIM线后,可以正常显示,但关机的时候屏幕发白亮,把电源指示灯关了也是发白亮,不知何故?有高手给分析下,是不是有什么线或没有注意到的地方,以前也修到过一台这样的机器。客户使用一段时间后就过来了!百思不得其解!
打发走客户看了看卸下的电源一体板,测了半个小时,后来发现在大电容右边有一根导线被绣断了, ,接通后,电源板恢复正常,留着备用吧!这就是今天的收获,和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点评):
碰到过一例和楼主故障算一类型,牌子不记了,故障是驱动坏找不到代换的2621,不接dim背光暗,接上正常,但断开vga线后背光亮白屏,不给信号连接vga线,正常显示无信号输入。分析可能与节能方式不同有关。

网友A:
DIM是不是ADJ呀,改板我一般不用。

网友:
换板才150,别家不敢接的活,应该报贵一点。150修原来的电源板还可以的

网友B:
我记得有些显示器并不是高电平开启高压部分的,我碰到有低电平开启的呢,所以待机的时候背光会亮,开机就没背光的现象,不知道你这是不的??

网友:
有的是低电平开启

网友:
随便换个板不敢接?我们这修电视机的修起这些来可牛逼了,把生意都抢了

网友:
关机有白光可能是没有把背景灯关掉吧,可能接线或控制方式存在问题。

网友:
看来你那里维修的行情不错啊!抓住机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有些显示器并不是高电平开启高压部分的,我碰到有低电平开启的呢,所以待机的时候背光会亮,开机就没 ...

dim电压越低~背光越亮

网友C:
150NB 我这里换板最多60,一般都30

网友:
22寸的可以多收点

网友:
显示器基本都秒杀呀

网友:
应该是高  低电平没有转换对的哟

网友:
来学习了!  希望各位前辈uo多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DIM是不是ADJ呀,改板我一般不用。

是功能一样的

网友:
我也碰到过,学习下

网友:
楼主那的维修行情真的很好,我这边之前修一个带电视功能的显示器也是电源板坏才只能收到80.

网友:
引用 网友C:
150NB 我这里换板最多60,一般都30

前段时间我收了别人60元,网友都说太低,怎么今天又都说高呀,我汗

网友:
能收到150

好利润啊  楼主哪里人 我要去那里定居

网友:
可以报价180  低了

网友:
我们这换版对同行120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