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360用一个小时左右掉电

楼主(2014-01-08):
一台联想机。用一个小时左右就会掉电。BIOS刷过。EC刷过。想换乌龟壳。但换了好多个。一开机显示LOGO时MOS管就发热历害。无法使用

网友:
难道一定要换乌龟壳才行的吗?

网友:
MOS管都是从双核机上拆的。难道要I3 I5上面的MOS管才行?

网友:
mos没有完全开启,电流增大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