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3 V 5V维修

楼主(2014-01-08):
版号:纬创   07219
图纸:KARIA DISCRETE
待机芯片:TPS51120

故障现象:VREG5V只有2.9V  VREG3V也只有2.4V   REF电压为0   3VALW电压为0    5VALW电压为0

维修思路:VREG5V有电压出来但是电压偏低,可能是出来后被拉低,也可能是芯片本身问题。
看图纸查VREG5V,芯片通过电阻R630连接后端,先断开这个电阻看看。

拆掉R630再测。5V已经正常了。现在可以判断为后极短路拉低了VL。
VL去的地方不是很多,打开点位图 依次排查,最后在拆到一个小电容时,正常了。

VL正常了再量一下VREG3V也OK了。。。很顺利,继续查VREF,结果还是0V。

晕啊,,一般来讲 VREG5V   VREG3V 正常后,VREF也应该出来了。

继续查图纸,图纸显示VREF通过电容接地,然后经一个电阻接芯片的TONSET脚,并没去其他地方。
测了一下电容,正常没有短路。为了保险还是换了个电容,再测,还是0V。

难道是芯片问题?   有点怀疑。。。没办法查下数据手册吧。

打开51120的数据手册找到内部结构图,看到V5FILT时,突然想到刚才查VREG5时好像把它断开了。

检查板子,还真断开了。OK把他补上,2V出来了.

这里讲一点,为什么一开始没考虑这个V5FILT,之前学过一个51125的待机芯片,这个芯片是先有V5FILT(别的芯片里面叫VCC)然后才出来VREG3,
既然VREG3正常了,就没再考虑它了。但这个芯片不一样。51120时直接产生VREG5 VREG3  然后VREG5给V5FILT供电。

(还有一点数据手册中VREG5与VREG3的产生是相互独立的,但维修时却是有联系的。)

线性电压  基准电压已经正常,开始修3VALW   5VALW
先检查开启脚,EN1  EN2这两个脚悬空时开启PWM,因为是料板维修,直接把Q9干掉。变成悬空状态,呵呵,有点不厚道啊。

在检测上下管,都被人动过了。先拆下来,通电测上管G极波形,

因为没装上下管 5V正常,开始找MOS管吧,图纸中的下管是带稳压的。本着一致的原则,费了好长时间终于淘到了,辛苦啊。

装上去之后,测电感后端波形,这波好奇怪啊。。。。

波形显示电压先升到2V维持了一段时间后才升到5V,
这种情况应该是反馈或者相位有问题,按这个方向查了半天 无果。
没办法,,,去问刘老师吧。。。老师看了下,告诉我去查下 保护或者设定脚。
回来看了下,这个芯片没有保护脚,
看频率设定吧,结果真找出问题了。TONSET连接的0欧电阻 阻值很大,嘿嘿应该就是这里了吧。

拆下,一坨锡直接拖过。在测电感后端,,,波形完美。

至此,3V  5V维修结束。

网友:
这个电阻的确很容易就忽略了啊,lz还是比较细心的,不愧是迅维学员

网友:
迅维出来的就是不一样啊。都看数据手册了

网友A:
楼主的示波器是什么牌子型号啊,普源100M可以测ADS#吗

网友:
有波有真相啊。第一次见到频率设定出问题后的现像,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很实用的经验

网友:
等我进修时也去迅维

网友:
很向往有台示波器,单位不给买啊。。。 限制理论与实际的完美结合

网友:
设定脚直接O欧电阻接地吗?

网友:
谢谢分享,修3V5V是我需要学习的,纬创的我还没修过,学习了,谢谢!

网友:
做好维修确实要用好示波器才能更上一层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示波器是什么牌子型号啊,普源100M可以测ADS#吗

普源的   可以测到

网友:
高手是波霸啊(嘻嘻偷笑中)

网友:
维修思路值得学习。

网友:
学习楼主的维修思路,感谢分享。

网友:
楼主说“因为没装上下管 5V正常”,楼主是上下管全没装测的吗?上下管一起拆这样芯片不会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