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emc14寸超薄液晶显示器开机时间稍长闪动

楼主(2014-01-08):
用于监控的,换过一次灯管,看重的就是小巧不占地方,换过灯管后,开机超过15分钟屏就上下闪动,时间长了越来越厉害,拔掉电源过几分钟就好点,再插上一会又闪,电源是外置,已经换过,不是电源的问题,请教故障点在那?和灯管有关系么?

网友:
换个高压板试试,有可能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估计是屏问题

看看是不是LG的屏

要是是的话 就不用修了╮( ̄▽ ̄")╭  这是屏内部晶体问题,,,,

这种小屏一般都是笔记本屏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