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 不出 GFX_CORE 维修假想

楼主(2014-01-09):
以下内容仅作为维修参考假设Y460不出GFX_CORE,首先要确定是芯片前级还是后级故障引起
先测PU11各工作条件、开启信号是否正常,如果正常测先断开PL8,短接PU11第4脚和8脚

上电测PU11的4脚是否有电压输出,如果有则用烧机法烧后级电路,如果没有则肯定是PU11损坏。
--------------------------------------------------------
如果PU11没有开启信号GFXON,则追查前级电路,看GFXON是从哪里发出的。

由下图可知,DGPU_PW R_EN#经Q43反向后的信号 与MAINON经U51相与产生GFXO。

-----------------------------------------------------
由于R495显示没装,不知道这里是短接还是断开,所以可能会有两种情况。
1.  如果R495是短接的那么一旦DGPU_PW R_EN#为高时,U51会拉低GFXON,从而拉低MAINON引起其它电压不出

2.  如果R495是断开,那么引起GFXON不出的,要么是U51损坏,要么是DGPU_PW R_EN#为高,拉低了GFXON
(还有种可能是R499开路、Q43短路)
-----------------------------------------------------
我们假设DGPU_PW R_EN#为高,查其来源,DGPU_PW R_EN#是由PCH输出,且输出脚位为GPIO,

-----------------------------------------------------------------
由于GPIO是由BIOS来定义的,这里就有三种情况出现
1.  BIOS程序损坏,重刷BIOS
2.  PCH输出DGPU_PW R_EN#的条件未满足,查工作条件........
3.  排除以上两种情况则PCH损坏
------------------------------------------------------------------

由于我对PCH不是蛮熟,希望能有高手继续补充关于PCH的工作条件
以上内容纯属推测(手上没这板),如果与事实有出入请谅解,如果有错漏请高手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