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84H k43ly 内接不显外接可以

楼主(2014-01-09):
前天收到一台华硕的X84H开机不显,判定是显卡问题就直接上手术台了。结果手术没有成功搞了个半残啊!!!原因是忘了把显卡后面的330电容焊回去(因为怕这个电容高温受不了所以拆了)。直接把显卡搞短了。(这个330电容没装会烧显卡,还是有别的圆因啊小弟不明白)
第二天买了新的芯片焊上去,跑码正常了外接也可以就是内屏不显。(是不是显卡短了有关系啊)(屏的3.3V没有出——这个神机没有图啊,看了K42的修的,哥们给点思路!

网友(2014-07-21):
我现在也有台一样外接有显,花屏,,,有时过了WIN7 LOGO蓝屏,,提示ATISYS字样,,,判断应该也是显卡挂了,,ATI的卡加焊成功率低得很啊...一不小心就短了....

网友:
个人觉得换显卡之前,一定要先换屏,屏线试试,然后再查查屏接口的条件是否满足,如果都正常再懂显卡货北桥,这样直接动显卡,风险大啊,毕竟现在一个显卡也不便宜啊

网友:
是不是芯片没焊好啊,把屏屏线排除,在不行,加焊下

网友:
屏的3.3V没出,那这个3.3V的前级在哪儿,应当顺这个线索往上找呢,想办法把这个电压找出来

网友:
楼主该不会买到坏显卡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