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急求助,让人抓狂的三星S22A330BW。LED背光一闪就灭,急求助

楼主(2014-01-09):
接机通电屏瞬间闪了下,大大疑问开始了,先拿通病MCU程序故障开始。
用三星官网的程序在线VGA刷,两分钟搞定了。上电故障依旧,还是一闪既灭。
把屏放在灯光下仔细看。发现图像一切正常,就是没背光那种。把14V适配器摘掉上可调电源故障依旧不是适配器的问题。
感觉像是LED升压供电部分有故障了,拆机发现就一个驱动板加升压LED的一体板,
量电压先,LED的接触的少。升压部分修到的更少,电路看着很简单,
主控MCU SE1059LMHL ,找了满世界没有这个MCU的任何资料,LED灯条接口是6根线。
中间的两根是供电,插上适配器主供电直接有14V电压,开机大概7秒左右显示器启动,
LED主供电瞬间有个34V电压,然后逐渐下降到14V。LED的现象就是瞬间就灭。这边量量那边量量感觉电压都正常啊
实在无从下手就开始换电容,换完还是闪灭,快无语了,没有图纸没有资料,连MCU那个大腿是LED开启信号也不知道,
他为什么通电就有14V供电了,板上最大的一个场管9997GH,只有S极有14V电压,G和D无电压,这个场管有什么用??
闪屏时候同样没电压,恼了强行给G极加3V电还是不亮。疑问大大的多。怀疑是MCU坏了,但是实在不敢肯定,手上也没有这配件,大神支招啊

网友:
问题出在哪里。求思路啊

网友:
感觉是LED灯,先买个神压板吧要同P

网友:
我修过两台这种机器,一个是19,一个是22寸,板子是一样的,两台机器共修了6次,一次是背光问题,其它都是软件,刷了好,好了用一会又坏,曾经也抓狂过,后来换了主控芯,换了闪存用一段时间又出问题,有时刚试机好好的,刚交给客户又坏了,后来又把25X40闪存换了,24C08换了。因没有贴片的,换DIP直插的,到现在为止有半个月多了两台都没出过问题了,背光那个问题也算是通病吧,是那个811(大概记得是这个号)编号贴片背不反馈电阻有问题造成的。本来不想告诉大家的,因为这是我用时间和金钱及汗水换来的经验,因为你懂的,还没有这个芯片的数据手册给大家分析

我已经改升压条了

网友:
还有一个比较忽视的问题就是经常丢失数据的话,把12M晶体换了就好

网友:
有通用板测灯管吗。先确定是哪里问题再思考 。

网友(点评):
侧过了,灯条没问题

网友:
换LED灯管

网友A:
要是 led灯条没问题 估计 在升压板上     34v 我估计 有点低  我侧过个一个 都40 50 多  那个场管是升压用的
g级  是pwm方波   搜搜 dc-dc 升压电路 看看吧

网友B:
问题出在这,但我的是改通用LED升压板搞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出在这,但我的是改通用LED升压板搞好的。

我的也改升压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 led灯条没问题 估计 在升压板上     34v 我估计 有点低  我侧过个一个 都40 50 多  那个场管是升压用 ...

忘记写出来了。灯条是绝对没问题的,我用高压条侧过的

网友C:
灯条没问题,那就是升压电路部分的问题了,看下是不是保护电路或者反馈电路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灯条没问题,那就是升压电路部分的问题了,看下是不是保护电路或者反馈电路出问题

已经改升压条了。修好了

网友:
其实没必要改升压条,我已说过是高压反馈的一个电阻的问题了,就算你换了通用升压条,但会容易烧坏LED灯条,因为它跟CF灯条不一样电压大一点都没关系,但LED灯条的升压板其实叫恒流板,它虽对电压不敏感,34V也可以,50V也行,80V它都没事,但对电流却是要非常精确的,电流大一些对LED颗粒就是致命的,我做过LED广告屏、LED效能红绿灯,所以比较了解它的特性

高手,已经弄好了,谢谢了哥们

网友:
背光有字符灯闪一下就灭这就是高压的问题

网友(2015-01-05):
我遇到过一个21.5的是灯条的问题,谢谢五楼的哥们分享的经验,难得呀,以后遇到升压的问题有头绪了

网友:
LED供电芯片保护了。

网友:
先买个神压板吧要同P

网友(2016-10-13):
背光供电有问题

网友:
来自: 加拿大 来自 加拿大
典型的背光问题,LED和灯管的一样,要驱动必须有三个电压,LED的是30多伏的电压和backligh on 以及亮度控制电压PWM。看你描述的故障,是升压的部分问题,如果确定升压控制模块是好的,查查反馈部分,象这种一插电有34v的电压然后降到14v,有可能是反馈电路或是自举电路的问题。最好找到芯片的Datasheet参考典型应用线路图走走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