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修G470奇怪的充电故障!

楼主(2014-01-09):
机型:Lenovo G470

        故障现象:客户描述说,插电池不开机,用电源能正常点亮!我拿到手的时候检查发现,当只单用外接电源的时候可以亮机,单用电池和两者同时插上时不开机,而且电源灯红闪!而且一插可调电源,电流表的指针就大幅度的像荡秋千一样来回摇摆!单用电源一样的现象!不过后来试了几下,竟然又正常了,当天非常忙,告诉她可能是没电了,让她拿回去充充电,所以就打发她走了,不一会,她又把那机器拿来给我看,说,充了好久还是不开机啊!唉,,,这下 我可不好编造理由喽,,呵呵,,所以没办法,接下来就给她说要修主板,同意后让其留下!
  当天很忙,所以第二天才正式开始弄它,在拆机之前,先去调了一个新的好电池,试机,发现新电池可以开机点亮,不过系统中显示不充电,再换用她自己的电池,显示正在充电,不过老半天都还是充不起来,无语了,没办法,拆机吧!
  火速拆开后细观主板整体情况,并无明显异常,于是插入电池,同时插入电源,直奔充电电路,ISL6251A为充电ic,测量发现充电电感PL301处竟然高达19V的电压!我的天!

        断电后测量其上管PQ310的DS极竟然通了!下管一两百,正常!再跟到电池输出供电P沟道MOS管PQ303,竟然也通了!于是豁然开朗,难怪会有大幅度的来回摆动!
            PQ303

   此时心里颇为激动,暗喜,心想就这两个管子坏了,捡了一个便宜!呵呵,,于是火速从料板上找了两个不同型号的换之!提醒大家,更换MOS时最好根据其数据手册上的说明再换,不能随意的换,不仅是N换N,P换P,一般情况下,只要在相同电路中更换就可以了,不过注意上下管,不能调换,一个是耐压高,一个是耐流强!值得注意的是,最好在同种品牌中寻找,千万别把上网本中的充电管子换到一般的机型里面,因为耐压值不一样!
  换完这两个击穿了的管子后再次测量,发现,嘿,PL301出只有零点几伏的电压了,,正常!偷着乐啊,哈哈,,于是插入电池,发现,12.6v,完全正常!!不错,可是万万没想到的是不一会奇迹再次发生,充电电感上的电压居然又变成19V了!不解!
  于是开始查ISL6251A的工作条件了,1脚VDD,5V,正常!2脚DCIN,19V,正常!REF2.3V,正常!boot,19V!不正常!UGATE 19v,不正常! EN,0V ,不正常!跑电路发现EC的89PIN也无电压!此时猛然想到会不会是6251A自身坏了呢,,考虑到这种充电IC不难找,于是干脆直接就从一个联想的料板上找到了一个,不过型号是ISL6251!以前还真没带换过这两个芯片,为了确保安全,于是打电话问发芯片的商家,这两种芯片是不是一样的,答案是肯定的!于是果断换上,同时还更换了PQ303管,再次通电,测量,发现PL301处电压又正常了!万岁,心想,这下可总算完事了吧,不过怎么没有充电电流啊,充电状态等红闪!于是充着充着,又发现怎么又19V了啊!嘿,真是神奇了!后来多次测量发现此处电压在不停的大幅度波动,19V,17v,10v,7V,3V,2V,0,6v,19V,18v,10v,7V。。。。。。
    ISL6251A

无语了,,,于是查图后直接更换掉PC317,PC318,PC323,在换的时候突然发现电池接口处的PL201中的填充材料差点掉光了,于是直接从料板上找了一个类似的换上,于是再插入电池,奇怪了,充电电压12点几V正常啊!怎么会没有充电电流!???于是怀疑是不是EC这边的问题,于是同是加焊了KB930,和ISL6251,为了提高成功率,这次太特意从网上下载了一个BIOS程序刷之,如果这次还是不行就只有去查查反馈电路了,如果都不行的话,那就算了吧,别再浪费我的宝贵时间了!呵呵,,
                        PL201

                 充電電路實物圖!

                  已處理後的效果圖!
                   已損壞的器件
                充電指示燈紅闪!

已修复後的充電電流!

   一切OK后,再次通电,我艹!怎么还是无充电电流!不过此时PL301电感上面的电压已为正常的12.6V左右了,这下心想真的绝望了,,,,,以前遇到过有些电池需要充相当一段时间后才会有充电电流的,因为电池已经过放电了,,,
  于是先把它搁置在一边,死马当死马医了,,先不管了,,,运气还真好,从同行那里找来了一个相同的电池,插上,通电,晕,还是无充电电流!好了,先不理它了,让它自身自灭吧,过了好一阵子,心想担心那充电电感上的电压又会不断波动,于是再时而不时的测量的N次,均为12.6V!一顿饭的时间过去了,,在系统里面再次点击电池图标,哇塞!竟然从原来的0%长到了7%,此时那个心啊,你们懂的!哈哈,,不过对它还是不放心,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一会之后再次查看电量已经充到了38%!喔呵!成功了!于是立即换上他自己的电池,半个小时过去了,艹,怎么还是0%啊!于是判断电池是坏的,到此维修接受,

  維修總結:     1,在平时维修中应注意仔细观察机器各种状态指示灯来辅助判断故障范围,此机刚开始电源灯红闪,以及电流大幅度的来回摆动,都充分说明了充电电路不良导致,
    2,在修充电故障时可以首先找一个完好的电池试试看,还有换换电源试试,如果都不行的话,也别太急,因为有些不充电式因为电池过放电导致电池需要长时间的激活!在这个激活的过程中,是看不出来有充电电流的,在平时维修中这一定要注意!
    3,在这个案例中,我都被它误导了好多次,有充电电压,却无充电电流,,呵呵,,,还有电流大幅度的摆动说明有可能保护隔离管有问题要么充电的滤波电容不良导致,个人认为本机的罪魁祸首除了那两个短路的MOS管之外,还有那3个滤波电容,ISL6251应该是好的,
   4,不过在维修中,为了提高成功率,有时需要多替换些易损坏的元器件以排除故障,修好本子赚到钱才是问题,不要死钻问题,浪费时间,本机最后一步,先后换个两个MOS管,6251,三个充电滤波电容,一个小电感,加焊过EC,刷过BIOS,搞定!
   感谢大家的观看,不要忘了给我加分哟!嘿嘿,,多谢多谢,,

网友:
没图看个毛线

网友A:
你在看下我的帖子,之前上传图片失败

网友B:
 到最后 可能 就是几个滤波 电容坏了 楼主 是这个意思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在看下我的帖子,之前上传图片失败

OK了,有了

网友C:
滤波电容没了导致烧了上管,还烧了个电池。这机器之前可能在别家修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滤波电容没了导致烧了上管,还烧了个电池。这机器之前可能在别家修过吧。

呵呵,,滤波电容有啊!是性能不良!

网友:
看到图片没有,怎么没有发表你的看法啊,

网友D:
还一定借鉴意义。。。

网友E:
看的有点晕啊。是不是那个上下管击穿了,导致19v大电压过去了?然后客户的电池坏了?

网友F:
管子导通了  19v直接过去了。。。时间久了  电池肯定挂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一定借鉴意义。。。

还有一定借鉴意义???呵呵,,还好吧,不知道你们遇到过这种故障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的有点晕啊。是不是那个上下管击穿了,导致19v大电压过去了?然后客户的电池坏了?

呵呵,,你说的很对!上管击穿了,下关没有,不过为了排除故障,后来还是换了它,客户的电池的确是坏的,用了很久都始终不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到最后 可能 就是几个滤波 电容坏了 楼主 是这个意思么!

呵呵,,坏的东西不少啊,两个MOS管!三个滤波电容中的一个或者我几个,然后还有一个充电小电感

网友A:
引用 网友F:
管子导通了  19v直接过去了。。。时间久了  电池肯定挂

呵呵,,,说的很对!不过我建议生产电池的时候尽量在里面保护电路中设定更高的保护电压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呵呵,,,说的很对!不过我建议生产电池的时候尽量在里面保护电路中设定更高的保护电压

哈哈,,不用设计了  ,都保护了。不坏也不行,厂家不愿意,维修也不愿意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哈哈,,不用设计了  ,都保护了。不坏也不行,厂家不愿意,维修也不愿意

呵呵,,有道理!要真是做成那样,那我们岂不都要失业了啊,呵呵吗,,对吧,,不过事物都有两面性

网友(2015-05-10):
充电电路比较复杂。值得学习

网友:
换MOS管我一般都是随便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