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09):
显示器用了一端时间变成这个样子了,不知道神马原因
显示器

网友:
应该是这样,在屏幕截图是正常的

网友:
为什么什么也看不明白

网友:
难道不是分辨率?看看桌面的图标

网友:
什么问题弹菜单吗?

网友:
什么问题呀,看不出什么来

网友:
什么东东啊?怎么卡的?

网友:
没看出什么问题来呢?

网友:
就是中间位置的话是显示器菜单吧?或者显示器按键漏电啊会这样

网友:
是不是自动弹出菜单 · 如果自动弹出菜单 一般就是按键的问题

网友:
不要截图,用手机或相机照后上传,如图示故障,中间像是莱单自动弹出,可查相应按键。

网友:
唉吆,是呀。 是一个案件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但菜单了? 还是什么问题??????

网友:
信号板的 问题

网友:
是不是 弹菜单

网友:
自动调整一下,或者重新刷程序

网友:
按键问题吧。全换了

网友:
是dos菜单吧,估计按键换换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