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37电源板----7年维修以来,最易修的一次

楼主(2014-01-09):
创维37电源板----7年维修以来,最易修的一次。
为什么说最易修,大家都知道,找故障最难,时间最多。可这板,从机上取下来,明眼都可见:R13烧暴开;IC1烧暴开;Q6在散热器下,一测明显短路;ZD5细测时发现短路,再测F1开路。换上损坏元件,一切正常。你们说简单吗?但要说出是由那一元件引起的,那就有点难了。附图请看:

网友:
我这么没遇到这样的啊

网友:
还真是挺好修的,遇见换上还是烧的就得细修了

网友:
遇到很多保险挂了的、、、、、一个保险180

网友:
这个货 基本没有修过  直接换的

网友:
几个电容爆了,换上就好。那才好修,而且还较常见。

网友:
图基本看不清,IC型号都不清楚

网友:
一个保险180??  五楼的哥们太牛了吧

网友:
呵呵、、、我遇到 几台多是电解怀孕的那才叫爽呢、、、、、、

网友:
PFC电路损坏是由于市电不稳定较多

网友:
有图有真相,厉害

网友:
有木有就扫扫灰就修好的,换件还的拆。

网友(点评):
清清灰,那叫收钱,对维修业务来讲,不动烙铁都不算修。

网友:
那正常    换个保险收180   也不多见   但是也有不少

网友:
换保险电容的最易修吧

网友:
电容鼓的最简单,保险管炸了不能盲目的直接更换,还要找原因的。

网友:
我也喜欢修电容怀孕的,但就是碰不到,碰到一显示器,往高压板12V滤波电容坏,本想换一个OK了,谁知高压板上两上场管也击穿了,经验少,走了很多弯路!

网友:
后即没短路啊

网友:
LZ真厉害.我怎么遇不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