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开机电流直接上一点三几不动。能不能给点儿思路??

楼主(2014-01-09):
新手求救,维修经验不足。。。

网友:
这个能说明什么啊

网友A:
先看外接接口有无短路,然后换内存,换CPU试试,不行在刷BIOS,在不行独立的焊显卡。AMD的焊北桥。这样能懂吗?

网友:
是AMD的还是inter的,这样子说电流到1,3谁都看不懂你说什么。 简单的说你那机器就是桥显卡-BLOS-CPU 大概就这点通病。

网友B:
inter的刷BIOS, AMD的做北桥

网友:
北桥问题。

网友:
加焊不行就换了

网友:
北桥问题一般是电流没什么变动

网友:
可以用风抢加热

网友:
intel 的刷BIOS   AMD 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inter的刷BIOS, AMD的做北桥

试试  谢了

网友:
AMD的,估计是北桥  我加焊下试试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看外接接口有无短路,然后换内存,换CPU试试,不行在刷BIOS,在不行独立的焊显卡。AMD的焊北桥。这样能懂 ...

我一个个试  多谢大神给思路。。。

网友:
北桥和CPU试试吧,

网友:
amd cpu 也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看外接接口有无短路,然后换内存,换CPU试试,不行在刷BIOS,在不行独立的焊显卡。AMD的焊北桥。这样能懂 ...

请问AMD的桥加焊能不能彻底解决。  是不是最好重直球 或是换个新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看外接接口有无短路,然后换内存,换CPU试试,不行在刷BIOS,在不行独立的焊显卡。AMD的焊北桥。这样能懂 ...

恩  北桥坏了!!!!!准备换

网友:
AMD的估计就是北桥  干北桥干北桥

网友C:
这个屏线  北桥愿意坏的

网友D:
先刷BIOS 在看看北桥  前天修了一片维修同行送来的康柏510 触发电流一下蹦到0.9几,反复自动掉电自动上电,检查BIOS芯片坏,换完BIOS芯片,有重置北桥 接屏亮机。

网友:
是AMD的北桥加焊下

网友:
CQ40可以用检测卡来测试,看它跑码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刷BIOS 在看看北桥  前天修了一片维修同行送来的康柏510 触发电流一下蹦到0.9几,反复自动掉电自动上电, ...

检测一下BIOS试试,焊过北桥和还没好!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屏线  北桥愿意坏的

跟屏线没什么关系吧?跑的是电流啊。。。显卡都没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