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84H 没有L-DDEN有修过个信号的朋友指点下

楼主(2014-01-09):
前天收到一台华硕的X84H开机不显,判定是显卡问题就直接上手术台了。结果手术没有成功搞了个半残啊!!!原因是忘了把显卡后面的330电容焊回去(因为怕这个电容高温受不了所以拆了)。直接把显卡搞短了。(这个330电容没装会烧显卡,还是有别的圆因啊小弟不明白)
第二天买了新的芯片焊上去,跑码正常了外接也可以就是内屏不显。(是不是显卡短了有关系啊)(屏的3vs_lcd没有出——这个神机没有图啊,看了K42的修的,找不到这个信号的来源啊,有修过的朋友指点下

网友:
100分啊  可惜没技术拿

网友:
打字急了,这个信号是L_VDDEN 没有。K42的这个信号是有一个比较器后发出的,不知道K43LY是那里来的

网友:
就是这个L_VDDEN

网友:
原来是没有找到屏,所以没有发出L_VDDEN,我把码片刷了就可以亮了

网友A:
楼主在自问自答,呵呵,不过碰到这个没有图纸的,你这个情况,可以用示波器来测试最快捷,只需要理出屏接口定义,抓屏的EDID总线,就可以知道显卡的情况,和有没有找到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自问自答,呵呵,不过碰到这个没有图纸的,你这个情况,可以用示波器来测试最快捷,只需要理出屏接口 ...

l恩,但我还要积累经验啊。

网友:
RE: X84H 没有L-vDDEN有修过个信号的朋友指点下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自问自答,呵呵,不过碰到这个没有图纸的,你这个情况,可以用示波器来测试最快捷,只需要理出屏接口 ...

l恩,但我还要积累经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