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升压芯片1102的代换及清华同方TFT19W80PS的维修

楼主(2014-01-09):
修到同行一个显示器,型号为清华同方TFT19W80PS(TGJ-9L80D),顾客说不通电。我试了下,完全正常的。就打开看一下。
该显示器为清华同方TFT19W80PS(TGJ-9L80D),电源板在14V和5V间有个稳压二极管。该二极管连同下面的电路板一同烧碳化了,一捅一个大洞。按设计,估计是10V左右的稳压二极管,没有配件,就拆除了,把碳化刮干净。试机用万用表测量发现开机瞬间电压波动很小,没有问题,图像也正常,就开始装机。
装铁壳后就发现屏不对劲,在闪动。换了套点屏工具排除是否屏的问题,确实就是。屏的色彩越来越淡而亮度(其实是对比度啦)越来越大,到最后就彻底白屏了。
屏型号为SVA 190WX1-05TB,一量升压12V都没有了。大概量了下其周边电路是好的,就考虑换芯片试试。该芯片标注为1102,是个绿豆大小、接近正方形的8脚芯片,内部集成了一个场管。查不到资料,我就只好从收集的一大堆逻辑板里找。没有一样的,挑了大小一样的若干片,有几种型号。量了下脚位,原板该芯片是5、 6脚连电感、4脚接地;料板里只有F6799是一样的,其他都是5、6、7脚通电感。我就换着试了下,好了。色彩、对比度完全正常了。点了10分钟,摸了下芯片,一点都不热。修复。分析该芯片损坏原因,可能与电源板坏有关。

见完全正常了,就开始装机。哪知刚装上就发现不对劲,屏幕上的图标、字体在晃动,就像夏天隔着柏油路的热浪看风景那样的效果。
NND,又拆开。上示波器。5V波形、3.3V、1.8V的波都成交流了……先换了电源板上的电容,基本没有用。再把驱动板上的25V100uF电容换完,波形终于正常了。此显示器才最终完全修复!
5V波形
1.8V波形
修好后5V、3.3V、1.8V波形:

另附上该机程序,RTD2120L的MCU。

清华同方TFT19W80PS(TGJ-9L80D).rar

网友:
嗯,楼主的发现让我们又可以少走弯路了

网友:
楼主高明啊    学习了    谢谢了

网友:
把示波器都搬出来了能不好吗

网友:
楼主是显示器高手啊,示波器都搭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