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78电流0.65A开机不显

楼主(2014-01-09):
     一台三星R478的本本,第一次是进不了系统,重新做系统后,用了几天后开机蓝屏重启。再重新做系统时解压GHOST一半时电脑自动关机。摸键盘处很烫手。重装两次都同样自动关机。于是给这本本清尘处理,清理过风扇后,装机能点亮并重新安装系统后发现没声音,再次拆机插好喇叭的线后开机黑屏风扇转,接可调电源到0.65A,最后送修,师傅说是总线供电芯片损坏,不知道这个芯片是干什么用的,请大哥们讲解下,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北桥与CPU连接的线  叫FSB前端总线   北桥与南桥连接的线叫DMI总线 南桥和网卡连接的线 PCI或PCIE总线 南桥和声卡连接的总线AZLIA总线 南桥和EC连接的总线LPC总线 EC和BIOS连接的总线叫SPI总线

网友:
楼主的说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你都给别人修了,都告诉你什么问题啦,你还纠结个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