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010 屏暗

楼主(2014-01-09):
DELL M5010 屏暗 19V 供电有,LCD3.3V-run也正常,这个都要满足什么条件他才能亮,屏上EN 没有供电 ?

网友:
LED的吧 供电 开启

网友:
LED的还要有ADJ

网友:
亮度调节信号正常码

网友A:
有没有先换个屏试试??

网友:
这个是图 刚才忘了

网友:
就是不知道量哪个信号 啊  我截了LCD的图纸  上传不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先换个屏试试??

换了 屏上LB-EN没有3.3

网友:
检查屏供电是否开启?没有就查相关电路、显卡。

网友:
是那个  ???电压多少3.3么

网友:
哪个是ADJ 他这个LED 得满足哪几个条件才可以亮

网友:
直接加焊北桥你会有惊喜的。

网友B:
没有en 找个en就行了

网友:
是不是上啦电阻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en 找个en就行了

直接拉过去一个3.3就可以了么

网友C:
对,直接拉个3,3去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直接拉个3,3去就可以了,

已经好了 呵呵 把屏信号直接拉过去了

网友:
拉信号是有隐患的 问题根源没解决呀

网友:
s是不是进蟑螂了,猜猜高压板

网友:
换个高压条看看

网友:
看 19V 3.3 开启 3.3亮度条件 这几个条件

网友:
修暗屏好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