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NEC大电容导致吱吱响

楼主(2014-01-09):
东芝的L202都知道是大电容的出问题导致电池能用,电源不开机。换上6个有级性330的电容好了,但是掉电。心想是不是6个电容有坏的,后来又换了6个。但问题出来了,一开机吱吱响,cpu供电的四个下管特别烫。把电容都去掉电流才到0.24A,不出cpu电压。装上就直接2A,cpu电压0.9V,cpu特别烫。把cpu去掉电流到0.45A掉电,这时量cpu电压尽然1.5V,明显偏高。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
减掉两个电容试试
下管发烫,应该是下管驱动电压不够

网友:
3个330UF就够了   太多了也不行

网友:
cpu供电IC 上下管全套换掉试试

网友:
我一般就只换4 个330的电容

网友:
下级有短路,
看你电容焊接下面有没有刮到一个小孔和电容极性不相同

网友:
        不行 就买原装电容吧

网友:
cpu坏了。换个试试吧。

网友:
首先4个330肯定够,其次,你看一下是不是刮漆导致短路了,背面是有过孔的,不能碰到过孔

网友:
看下电容有没有焊反,还有你是用的烙铁还是风枪,看看CPU底座有没有问题,还有202的我目前还见过坏的,一般都是907的

网友:
应该是没有装好。。

网友:
下管 G级电压不够  没有完全导通 才会发烫!!

网友:
电源管理IC问题吧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需要直接焊接焊盘上就好了。飞线造成的下管烫,也可能是过孔连线

网友:
东芝这个机器 不用那么麻烦把???NEC大电容旁边 有预留的空位的 直接加2-3个330到预留的空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