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4416s加电不亮

楼主(2014-01-09):
请问惠普4416s加电不亮 ·电流从一点多直接跳到2点多然后不变· 是哪里的问题
惠普

网友:
这款机器有个通病,如果是AMD的北桥爱坏

网友:
有没有高手指教

网友:
通病NB。考虑下吧。先测量一下显卡供电。不行干NB

网友:
先换CPU试试

网友:
谢谢各位了 加焊北桥 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