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35b花屏

楼主(2014-01-09):
HP6535b  之前是022的桥虚焊 加焊后正常 但是近系统后出现一条条的线  求高手指点下  022的北桥从新植球过 还是一样

网友A:
换新的芯片就应该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新的芯片就应该行了

是北桥坏了吗 会不会是显存坏了呢  怎么图片上传不了呢

网友:
重置一下看看,不行就换吧。

网友:
直接换掉
应该就好了

网友:
拍个照片呢,也许是屏的问题,拍照片给我们看看

网友:
换新的芯片

网友:
发张照片看看,,,

网友:
还是先换个cpu试试吧 我遇到过进系统花瓶的但是asusi系列的

网友:
北桥问题多啊

网友:
加汗 北桥会好的  我修的太多了

网友:
这样花瓶难修

网友:
线的话一般是屏。

网友:
北桥换过了   发现还是一样的情况   只有到windosxp那边就会出现很多一条条的竖线  外接也是一样  到了桌面有好像是很多屏幕闪的那样

网友:
开机一切正常 就是只有到WINDOS xp启动那边才会出现有竖线  还很整齐

网友:
问题解决了

网友:
今天显存换了下  外接显示器不会有线了 也不会闪了   但是接内屏会偏红色  感觉就是有一个红色的底色    在换一个还是这样的情况  求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