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现!SONY VPCZ1又一通病分享!设计缺陷,求专家鉴定!无图无点位维修!

楼主(2014-01-09):
机型:SONY VPCZ1
故障现象:
                  1.开机显示LOGO之后正准备从硬盘引导操作系统时突然掉电!
                  2.通电自动开机,插电池插和电源都一样!立马掉电
                  3.掉电之后不能再次触发上电

处理方法:
      1.麻利拆开c壳之后再通电,开始引导,然后顺利进系统!于是认为可能是上家没有装好!暗喜,以为捡了一个大便宜,于是再次盖上C壳打好螺钉,再次插电,草,怎么还是自动上电还是一显LOGO就立即掉电!无语了,,,于是一颗一颗螺丝的开始卸载,,搞了半天还是没有确定问题!没办法,再次揭开C壳,一看究竟,
    2.闲麻烦,懒得查电路,于是再次采取我的终极绝招,直接用纸胶布贴满整个主板的正反面,效果图如下图所示(以前还这样弄好了一台联想的开机不显故障)

于是立马盖上C壳,没有打螺丝了,嘿,发现正常了,不断电了,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于是打上几颗螺丝,妈的,怎么又不行了啊,后来卸下之后用手3按CD壳,一样的效果!
  3.最后一招,根据故障现象,判定为开机键上的电位信号有问题,很可能是开机之前开机按键就一直常按着!于是接下来用事实证实,直接找到开关,用万用表测量在按下开关按钮之后才会出现高低高的有效跳变,当松下开关之后也能正常恢复到3.3V的高电位!这下就神奇了!
   4.没办法直接从开关的3.3V的PIN上引出一条细线,再次盖上C壳,固定螺丝,测量,这根线的对地阻值,不测不知道,一测,吓一跳!你们懂得!呵呵,,对地了!难怪会每次一通电就自动上电,然后一显示完LOGO后立即掉电,于是再次拆开C壳,懒得去论坛下图纸,跑电路,通过观察发现此开关中间经过了两根转接排线,然后就接到了C壳上的触摸板旁边的一个小电路板上,表笔随意一量,嘿,找到了!找到你了!在这个小电路板上有一个小测试点,一量,跟3开关触发脚位相同,心想会不会是它引起的呢,于是将C壳慢慢盖在主板上,仔细观察发现,原来罪魁祸首是这个金属片导致!因为在金属片的末端有个凸起的部分,实物图如下

此为D壳上的罪魁祸首之缺陷金属片凸起,盖上C壳后,此点恰好对准这个凸起点!造成开关键位对地短路!

此为C壳上触摸板旁边的一小板,如图所示的点即是罪魁祸首之焊盘测试点!忘高手们一起来共同见证!于是用绝缘胶布将其贴之解决!

此为开关截图,图中的红线即是我测试用的细线,飞线至开关3.3V的脚位!

维修到此结束!感谢大家的收看!希望大家一起来来见证下SONY这款设计缺陷,算是j经典掉电通病吧!请各位同行们提醒注意下这点!

生活不容易,维修更不容易,发帖更更不容易,我宝贵的几个小时又匆匆过去了!时间是自己的,知识却是大家的!还希望大家都行动起来,把平时遇到的维修实例都分享给大家!这样,论坛才会更加的活跃,有生气!最后还忘大家多多加分啊!谢过了。。。。

网友A:
图片看的我头昏眼花,那不是一出厂就开始修?

网友B:
也许是变形了,或者原来是有东西隔离开来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看的我头昏眼花,那不是一出厂就开始修?

图片感觉还好吧,凑合吧,不是很清楚,不过不影响观察,一出厂就开始修????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许是变形了,或者原来是有东西隔离开来的吧

呵呵,,怎么可能,你手头有那个机器吗!?你自己拆开仔细看下就知道答案了,,这个东西光是凭嘴巴是说不清楚的,一切都要有证据!

网友C:
是不是维修时候 搞掉绝缘东东 了。。。要不出厂时候不就会有你说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许是变形了,或者原来是有东西隔离开来的吧

还有后来找了一个一样的机器,拆开发现并没有贴纸什么,观察金属片,也没有变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维修时候 搞掉绝缘东东 了。。。要不出厂时候不就会有你说的故障。

呵呵,,怎么可能,后来我找来了一个一样的机器,拆开发现并无任何绝缘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怎么可能,后来我找来了一个一样的机器,拆开发现并无任何绝缘东西

恩,恩,恩。。

网友E:
呵呵 还是谢谢楼主的分享  以后看到这款就就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 还是谢谢楼主的分享  以后看到这款就就看看

恩恩,,你光谢谢不加分啊!哈哈。。

网友F:
拍照时把闪光灯关掉,图片不清晰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拍照时把闪光灯关掉,图片不清晰

呵呵,,原来你是来指责我不会使用相机的!呵呵,,,求老大教导

网友G:
长期按  照成的吧。 确实。。一般真看不出故障点

网友:
这情况 心细一点 一般能找到故障点 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G:
长期按  照成的吧。 确实。。一般真看不出故障点

老大,你想加分也不至于连续发两条吧,,有可能是按的原因,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呵呵,,原来你是来指责我不会使用相机的!呵呵,,,求老大教导

哪是指责啊,图片看不清,就不知道真相啊,可以加深记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哪是指责啊,图片看不清,就不知道真相啊,可以加深记忆!

呵呵,,,我这像素可能不是很好,还有我头顶上的的灯太亮了,不过我拍照的时候还调节了角度,尽量避免光线太强,还忘理解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维修就是百思不得其解,设计缺陷导致的故障,还被楼主碰上了,呵呵

呵呵,,有的时候可能是运气真的太好了吧,在平时维修中其实还是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去发现,而不是误打误撞到,对吧,不过这款机器设计的的确有点不是很合理,那个D壳上的金属尖儿不多不少恰好对上C壳上的那个开关脚上!真有意思,,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样的故障点真不好找!但这个故障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呢?

对啊!我是拆了装,装了再拆!反反复复搞得我都快疯了!温度全都排除了,没办法,的确不是很好找啊1不过形成原因,有可能长期使用变形了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J:
谢谢楼主把宝贵的经验分享出来给大家

好东西不要私自品尝,跟大家一起分享,才更有味道,不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碰巧吧。我之前也是SONY的机子。板子拿出来就可以上电跑马。放在D壳里就不能上电了。后来把整个板都绝缘了 ...

短路引起的?哪里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L:
就是相片拍得不清楚

呵呵,,不好意思,像素太烂,还望大家理解下,我想应该能将就看清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个跟联想B460有得一比。

B460?呵呵,,完全两个概念!联想的跟SONY是没法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为了下载分!!!!!!!

老大,能不能不要连续发几条啊!你这作弊也太明显了吧,呵呵

网友:
这种故障还是第一次看到,很好的帖子,谢谢楼主,加分

网友O:
高手,学习了下次得注意,楼主修这个用了多长时间?

网友:
说白了,修机还是要细心,有思路

网友P:
遇到这种无厘头的故障,一时半会真的要崩溃。

网友Q:
细心,赞一个,只是图片不够清晰,看的眼睛花。我也遇到一个盖上C壳,电源指示灯变颜色,有短路现象,后来经过仔细的查找找到了原因,是客户自己拆机把一个海绵外面包裹导电的布,弄移位造成的,本来机子只是换硬盘和安装系统的、、、、、、烦死人(只收了30大洋。

网友R:
索尼也有那么坑爹的设计啊!那个问题应该在工厂测试的时候就被挡下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Q:
细心,赞一个,只是图片不够清晰,看的眼睛花。我也遇到一个盖上C壳,电源指示灯变颜色,有短路现象,后来 ...

呵呵,,换硬盘装系统为何只收30???至少要收50啊!还有那个导电的金属海绵布不是客户自己弄偏移的吗,难道还怪你不成???于是你少收了钱!?

网友:
引用 网友O:
高手,学习了下次得注意,楼主修这个用了多长时间?

没多久,一会吧,不过的确累死人了,很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P:
遇到这种无厘头的故障,一时半会真的要崩溃。

呵呵,,就是啊,关键是看故障现象,然后确定问题,这一点相当关键!

网友:
引用 网友R:
索尼也有那么坑爹的设计啊!那个问题应该在工厂测试的时候就被挡下啊……

是啊!不过可能是客户长时间使用,然后变形了,造成1

网友Q:
引用 网友D:
呵呵,,换硬盘装系统为何只收30???至少要收50啊!还有那个导电的金属海绵布不是客户自己弄偏移的吗, ...

硬盘没赚到钱,客户机子拿来是螺丝都没有上,我们这装系统只收30元,客户没有怪我们,

网友S:
经验啊  就是记不住笔记本型号  先知道有这个事 谢谢LZ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S:
经验啊  就是记不住笔记本型号  先知道有这个事 谢谢LZ了

无语了,上面不是标注了型号的啊???记不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无语了,上面不是标注了型号的啊???记不住吗

  哈哈 我是说我脑袋不好使 今天记住了  等遇到这本子 就想不起来了

网友T:
看来细心,占维修的成功率也挺高啊,光有技术,不细心也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Q:
硬盘没赚到钱,客户机子拿来是螺丝都没有上,我们这装系统只收30元,客户没有怪我们,

呵呵,,你们才收30啊???至少也应该收50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T:
看来细心,占维修的成功率也挺高啊,光有技术,不细心也不行啊

呵呵,,那是当然啊!做任何事情都需要细心才行

网友:
不错不错呀~~~终于找到问题了~~

网友:
楼主真细心呀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希望下次用的到

网友:
像素有待提高  不过这个通病还真遇到过  戴尔的机子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通病,别的原因造成的突起。

网友:
照片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