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50,用电池开机掉电,适配器一切正常!

楼主(2014-01-09):
机型:联想V450
板号:LA-4142P
故障现象:用适配器开机一切正常,单用电池开机触发瞬间掉电,同时插电池适配器也可以开机,只是没充电电流,充电指示灯也不亮
电池开机瞬间测3,4脚有5V电压,5脚有2v,1,2脚有11.28V电压

触发瞬间51_on#有瞬间拉 低的动作,只是一会又马上恢复高电平,

这里51_on#得持续低电平,pq6才能导通,VS才能产生,而VS产生后,才能去开启

3v,5v,实测vs,3v,5v也是瞬间产生,但马上就掉了。

用电池开机掉电瞬间,只有显卡供电,cpu供电未出,其它电压都出来了,测其开启电压susp#没有产生,而susp#由ec产生,为什么
ec在用电池开机时未能产生SUSP#,而用适配器就能产生,难道后级短路保护?但用电源能开机就不会是短路吧!
在这绕晕了,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本人是菜鸟,也可能分析不对!

网友:
怎么没人来关注下,就要沉了!

网友A:
susp# 这个是开启 转换电压的吧

网友B:
适配器开机都正常了,就不要查什么后边主要供电开不开启了,你的问题在于电池待机条件和触发条件,查查为什么51ON#会被恢复为高电平吧,这个信号在电池模式下是一直低电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susp# 这个是开启 转换电压的吧

待机时SUSP#是低电平,而susp是高电平,触发后ec送出susp#高电平到q22的G极使q22导通,把susp拉低为低电平,实测用电池开机时ec没有发出susp#,用适配器时可以测到3.3v的电压。

网友C:
应该是电池没有电了所以开下就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适配器开机都正常了,就不要查什么后边主要供电开不开启了,你的问题在于电池待机条件和触发条件,查查为什 ...

51_on#就是去了三个地方,一个是开关处,还有一个是Q22处使其导通产生VS,再有一个就是 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电池没有电了所以开下就掉了

电池接口处电压有11.38V电压,不会存在电池电量低的问题,并且已经换过两块电池测试过,表现为一样的故障现象,那两块电池都是在别的机器上能正常开机的。

网友B:
你图纸上的Q24和EC_ON呢!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图纸上的Q24和EC_ON呢!查呀

ec_on测瞬间已经发出来了,但一会就没了。

网友B:
就是这个问题啊!EC发出的这个信号是持续高电平,用来拉低51ON#,之后打开PQ6让电池电压过去给VS的

网友A:
用电池 模式下 EC 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个问题啊!EC发出的这个信号是持续高电平,用来拉低51ON#,之后打开PQ6让电池电压过去给VS的

ec_on这个信号在电池模式,适配器模式时待机为零,触发后适配器模式为1.67V,电池模式也是瞬间有1.67V出来,这么说来,这个信号不管是在电池模式或是适配器模式都是1.67V这个信号从EC出来就直接到了Q24的b极,也没去什么地方,你帮我分析分析!还会是什么原因将其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电池 模式下 EC 条件

电池模式下,EC的供电复位什么的都正常!

网友B:
基地这破网速,都TM无语了,要不是要发两次,要不是就发不上去····
我个人感觉啊,这51_ON在适配器模式下是不会为1.67V的,因为在适配器下VS是由VIN直接提供的,不需要PQ6导通,而电池模式下VS是由BAT经由PQ6给的,这时PQ6才需要导通
也就是适配器开机EC_ON是0V,而电池开机EC_ON才是1.67V.
因此个人感觉EC要死

网友:
想确定是否EC问题,你直接吧EC发出的EC_ON信号针脚断了,电池如果能开机,那就OK了
这样你不换EC也能凑合着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基地这破网速,都TM无语了,要不是要发两次,要不是就发不上去····
我个人感觉啊,这51_ON在适配器模 ...

当时也怀疑是ec的问题,手头正好有一个全新,索性把EC也干了,谁知换上也是一个熊样!

网友(2014-04-24):
ec_on,在电池模式下是高电平,适配器模式下是低电平!你这种情况重点查EC与电池的I2C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