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4-01-09):
联想7205打印机 鼓芯周长处有断行同时下一个鼓芯周长处伴有少量重影,更鼓芯,海绵滚,定影辊,清洁电晕丝,屏蔽网均无效!
联想

网友:
打印机没搞过

网友(2014-02-08):
检查鼓芯的固定齿轮,从硒鼓中拆出来,看看是否松动,如果松动的话,用强力胶粘好,注意保护鼓芯的放电铜片

网友:
键议维修定影组件
原因:定影上辊与鼓芯是同一个周长,根据你的描述,应该是在第一圈的时候定影把粉粘走,第二圈的时候产生重影!
对上辊进行更换或清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