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amd集显 不加电

楼主(2014-01-09):
hp  cq40 , 有待机 ,3  5v  。  待机0.01 ,按下开机键跳至0.08 ,此时3  5V 没了 。 哪位大神给分析下大概是哪里的问题 ?

网友:
对了  修过北桥的 , 用了一个月。

网友:
哎  , 现在修个电脑200来块还讨价还价的, 真难做。。。

网友:
会不会有短路呢~~~仔细测测主板的供电~~~上那么点电~~估计后续电压一个都没出来~~~3V 5V都被拉没了

网友A:
触发后电流上升一点点就没有(要重拔插电源才有待机电流)的话应该是后级有短路,主要查转换电路

网友:
明显后级有短路噻。自己慢慢找哇

网友:
后级问题,一个个查

网友:
应该后继保护了,照着图纸一步步来吧

网友:
二级电路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触发后电流上升一点点就没有(要重拔插电源才有待机电流)的话应该是后级有短路,主要查转换电路

有掉电了切没3,5v啊?

网友:
3V 5V 对地址多少

网友:
二级电压短路保护。。。导致没有3V 5V吧

网友:
昨天遇到一台V3000 AMD独桥的也是不加电,加焊桥后好了

网友:
应该 是保护了 ,查关闭3V5V的信号有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