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D525 开机卡几分钟进去系统 关机也是卡几分钟关机求助

楼主(2014-01-09):
宏基D525 开机卡几分钟进去系统 关机也是卡几分钟关机求助  开机准备出桌面的时候就背光亮不显示,几分钟后才进去系统,进去系统后一切使用正常,关机 卡在提示正在关机,死机了几分钟后 就正常关机了,已经刷了BIOS 换了南桥 北桥 CMOS电池 声卡网卡 读卡器 全拆了 还是一样,求助

网友:
都已经动成这样了 该动的都动了 还能怎么样呢?硬盘换过没有 内存CPU呢 系统呢  去掉外设呢?

网友:
楼主好鲁莽呀~~~呵呵~~~~先看看外设···CPU换一个试试啊

网友(2014-06-18):
先测测硬盘有无坏道  系统是否中毒 散热啥的  我昨天碰到一台和你一样的 开机很久才进系统 很卡还死机 蓝屏 最后发现硬盘坏道了

网友:
这是硬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