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网络断线别慌 小技巧轻松修复

楼主(2014-01-09):
无线网络断线别慌 小技巧轻松修复

相信大家在使用笔记本电脑时都使用过无线上网功能吧。由于数据信号在空气中传播,有时会造成无线网络断线的情况。其实我们可以掌握一些小技巧,轻松修复无线网络的故障,让笔记本电脑能够快乐地无线上网。显卡故障
一、避开信号死角显卡安装设置
有时我们把笔记本电脑移到回到卧室,会发现信号强度突然降低,网速形同蜗牛,更有甚者连一点信号也没有。这说明我们所处的位置正好是信号的盲区或死角,应该及时调整无线路由器的放置地点,使其信号能够覆盖房间的所有面积。电脑维修配件
提示:
如果房间面积比较大(比如复式小高层),可以给无线路由器安装增益天线,能够大幅增加无线路由器的信号覆盖范围。
二、自动修复无线网络
操作系统中提供了自动修复网络的功能,在无线网络出问题时可利用该功能修复无线网络。打开“控制面板”的“网络共享中心”,单击窗口左侧的“诊断和修复”链接(图1),系统就会自动修复无线网络,适合对网络设置不太熟悉的初级用户。

三、重启无线路由器
一般在设置无线路由器时,我们都会选择自动分配IP地址。有时会因为远程服务器分配IP地址不及时,造成无线网络没有响应。遇到此种情况,重启无线路由器就会重新获得新的IP地址,恢复正常。或者可以断开笔记本与无线路由器的连接,等几秒钟后再重新连接。这两种方法能解决很多断网的故障,非常实用。

网友:
好东西,下次碰到就知道怎么办拉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赞一个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
小技巧轻松修复

网友:
真正的办法就一个,拆开运行中的路由器,手指头挨个摸摸哪个芯片很热,就用502胶水粘一个散热片上去,一般就是CPU或者发射芯片,包好

网友(2015-04-09):
7楼的,你用502,温度好了没有味道么

网友:
哪是你没遇到变态的无线网卡,我的B460博通的,使用无线上网2-4小时必断,什么修复都用过,就是没用,后来花19块买了一个磊科的小不点网卡,从没断过线。B460哪款无线网卡属于质量问题,不是大品牌的所有质量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