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系统遇到的难题

楼主(2014-01-09):
一台方正笔记本   原硬盘坏了   换了新的怎么都装不上系统     硬盘用了全新的和一个二手的     内存换了几个了   镜像换了N个     外设都下过(板载的没下)    安装时会出现  死机或不死机   但就是下不去     提示过几次该内存不能为*****的     还有那一次提示不能为NET安装驱动   请联系硬件供应商       各位大神    现在怎么办啊?

网友:
找个sata一代老硬盘试试

网友A:
你可以用其它的机子把镜像装进你的新HDD,但是不要让它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用其它的机子把镜像装进你的新HDD,但是不要让它重启

这些都已经试过了   XP   WIN7   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