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41mt-d3开机定住在画面

楼主(2014-01-09):
ga-g41mt-d3开机定住在画面,查过所有电压都正常,IO换过,BIOS写过,南桥边的排阻全换过了。请问谁见过这样的问题吗?桥坏了?

网友:
网卡 声卡 COM口芯片有没有拆下来试过  桥空焊或者有问题也会这样

网友:
网卡 声卡 COM口全拆过,桥没有加焊。

网友:
摸下网卡、声卡、串口芯片有没有发烫。没有就直接换南桥

网友:
应该是南桥坏了

网友:
先焊下桥看看有什么结果

网友:
我有一片一样的问题,修好分享下哦

网友:
都是高手
。。。。。。。。。。。

网友:
先把外接拆了。在试拆网卡。USB,换南桥。

网友:
南桥坏了

网友:
修过很多了   直接换南桥

网友:
G41  G31感觉南桥爱出问题。当LOGO一般加焊不得好,只有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