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ADSL宽带网速以及优化软件排除故障的方法

楼主(2014-01-09):
到国外相关站点的网速测试

  是一个很不错的网站,在该网站中,我们可以通过单击“YOURSPEED”链接来测试到各个国家的网络速度,同时网站也提供了单位时间内的网络速度测试功能,下面以测试不同国家的网速为例介绍一下使用方法。winxp故障
win2003故障
  单击“YOURSPEED”链接,在打开的页面中选择一个目的国家,然后单击“Start”按钮,再在打开的页面中选择该国家中列出的网站,选择一个网站即可开始测试,测试完毕之后我们将会看到如图3所示的测试结果页面。电脑故障

  小知识:一般情况下ADSL的规定速度如下:上行速度为“640kbps~1Mbps”,下行速度为“1Mbps~8Mbps”,现在一般分配给个人用户的带宽为512kbps,正常情况下,普通ADSL用户的下行速度都能达到60KB/s左右。

  在上面我们提到的单位有两个,一个是“bps”,另一个是“B/s”,前者为“bite per secend”(位每秒)的缩写,后者则是“Byte/secend”(字节每秒)的缩写,而“bite”(位)与“Byte”(字节)的换算关系是1Byte=8bite,所以上面提到的下行速度“60KB/s”就相当于60×8=480kbps。

  二、ADSL优化

  ADSL的速度受诸多因素影响,那么我们如何操作能将这些影响而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呢?下面我们讲一下ADSL优化方面的知识。ADSL优化可以分为硬件软件方面的优化,而硬件方面的优化包括线路、硬件设备、周围环境等,软件方面则要考虑到拨号软件、系统等。

  1. 硬件方面优化

  (1)ADSL走线的建议

  ADSL是一种基于双绞线传输的技术,双绞线是将两条绝缘的铜线以一定的规律互相缠在一起,这样可以有效地抵御外界的电磁场干扰。如果入户平行线超过20米的话,要把平行线先换成双绞线,最好是品牌的5类线。在换线的时候要注意,双绞线的强度很弱,一定要设法将其固定好,不能有松动的情况,否则将对ADSL速度有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