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配置很高.电脑却反应很慢的原因解析

楼主(2014-01-09):
完美卸载2009 主界面
  一、内存优化
  黄金内存优化功能,可以帮助用户管理、重组和清理内存资源,尽可能多的为应用程序争取更多的物理内存,同时自动而智能的优化进程使用的内存空间。用户在内存优化界面可以实时查看系统当前的内存利用率及CPU利用率。
  其中可以起到自动优化的功能就是监控,打开它,我们发现所以的程序内存将被自动管理,相应的进入了节能状态。
  二、 系统优化向导
  用户根据向导一步一步进行勾选即可完成Windows优化操作,很傻瓜。建议用户在进行优化操作前备份注册表,防止出现意外。
  三、 磁盘碎片整理
  电脑长期使用,会产生大量文件碎片,使用磁盘整理,可以消除碎片,使文件在磁盘上连续存放,加快电脑运行速度。完美卸载还提供硬盘优化功能,可以快速整理磁盘并可修复磁盘错误,使硬盘访问速度得到优化,提高系统性能。

  四、软件加速小精灵
  提供了不加速、高速加速以及全速加速三个加速级别,用户可以通过滑动界面下侧的滑杆自由选择加速级别,正常使用时推荐保持默认的“高速加速”模式。
  而且这个工具自动检测在后台运行的程序并对其进行实时加速,比如文件拷贝、下载、碎片整理、杀毒程序等,如图所示。

网友:
怎么看着像是推广?

网友:
        如电脑配置很高,电脑反应很慢,如果是系统所引起的话,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大家说的安装一个原版系统,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原版安全、稳定、有些功能自动维护,还少操很多心。

网友:
此问题最好检测一下硬盘

网友:
最主要的是要看配置有没有瓶颈!

网友:
有的电脑是有这样的问题,可是却找不到原因

网友:
,原来是这样的,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