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数据型号介绍

楼主(2014-01-09):
西部数据的编号标注形式因产品系列而异,编号方式显得简洁明了,由12个数字或者字母所组成。在12个编号中,前6个编号为主编号,后面的6个编号为附加编号。其桌面市场的主打系列鱼子酱的标注方式为“厂商代号+容量+转速,缓存+接口类型”。
内部硬盘
主要参考西部数据文档2579-001028(ModelNumber Format for WD Internal Drive Products)。
命名规则如下:
WD 0000 A    B    C    D - 00   EE    FF
1    2    3    4    5   6    7   8     9
1. 厂商缩写
WD = West Digital = 西部数据
2. 容量
二、三或四位数字,最大支持到999.9(*小数点在倒数第二位数字后面)。
2007年9月为1TB或更大的企业级硬盘,推出了新的标记方式(见字段3),这里小数点在第一位数字后面(例如WD10FYPS是1TB容量硬盘)。企业级硬盘同时使用最后一位数字作为产品码 (例如WD5001ABYS中的数字1),数字1并不代表附加的容量/逻辑块寻址(LBA)。
3. 容量单位/外观尺寸
A     GB/3.5英寸
B     GB/2.5英寸
C     GB/1.0英寸
E     TB/3.5英寸
F     TB/3.5英寸(新格式)
G     GB/2.5到3.5英寸适配器
H     GB/2.5到3.5英寸背板适配器
J     TB/2.5英寸
*K    GB/2.5英寸(高12.5毫米,5200转/分钟,该参数覆盖第5位)
*T    TB/2.5英寸(高12.5毫米,5200转/分钟,该参数覆盖第5位)
4. 用途/商标
A     桌面/WD Caviar(鱼子酱)
B     企业/WD RE4;WD RE3;WD RE2(3碟)
C     桌面/WDProtege
D     企业/WDRaptor(猛禽)
E     移动/WDScorpio
H     发烧/WDRaptor X
J     移动/WDScorpio FFS(带自由落体感应)
K     企业/WD S25
L     企业/WDVelociRaptor(迅猛龙)
M     品牌/WDBranded
*P    移动/WDScorpio(高级格式化)
*U    影音/WD AV
V     影音/WD AV
Y     企业/ WD RE4;WD RE3;WD RE2(4碟)
*Z    桌面/WDCaviar(GPT分区)
5. 转速/缓存大小或属性
A     5400转/分钟,2MB缓存
B     7200转/分钟,2MB缓存
C     5400转/分钟,16MB缓存
D     5400转/分钟,32MB缓存
E     7200转/分钟,64MB缓存(<2TB)
F     10,000转/分钟,16MB缓存
G     10,000转/分钟,8MB缓存
H     10,000转/分钟,32MB缓存
J     7200转/分钟,8MB缓存
K     7200转/分钟,16MB缓存
L     7200转/分钟,32MB缓存
P     IntelliPower,EM(最大缓存由产品决定)
R     5400转/分钟,64MB缓存
S     7200转/分钟,64MB缓存(2TB)
V     5400转/分钟,8MB缓存(移动产品)
Y     7200转/分钟,EM(最大缓存由产品决定)
6. 接口/连接部件
A     ATA/66,40针IDE连接器
B     ATA/100,40针IDE连接器
C     ATA,33针连接器(零插入力——ZIF)
D     SATA 1.5Gb/秒,22针SATA连接器
E     ATA/133,40针IDE连接器
F     SAS-3,29针连接器
G     SAS-6,29针连接器
S     SATA 3Gb/秒,22针SATA连接器
R     SATA 1.5Gb/秒,22针SATA连接器(移动产品)
T     SATA 3Gb/秒,22针SATA连接器(移动产品)
X     SATA 6Gb/秒,22针SATA连接器(*或者SATA 3Gb/秒,对于RE4来说)

以下为后缀号,内部数据
7. 客户标识(OEM代码)
两位数字,表示产品的目标市场。
00   普通(面对零售市场)
01   普通(面对企业用户)
10   DEC公司  OEM
11   西数移动硬盘 / WDProtégé OEM
12   Intel  OEM
18   Dell   OEM
22   普通(经销商样品)
23   IBM  OEM
25   Toshiba  OEM
28   Microsoft  OEM
32   经销商
35   WD Spartan
40   Apple   OEM
42   Apple   OEM
44   WD Protégé Other
53   Gateway  OEM
60   Compaq   OEM
63   普通(零售)
71   HP OEM
75   Dell OEM
80   Motorola  OEM
90   仅供分发
95   Tetrotoxin  OEM
99   Boeing   OEM
8. 家族标识
一位字母加一位数字或字母,固件信息,对维修以及固件升级非常有用。
9. 客户构造码(CustomerConfiguration Code - CCC)
一位或者两位长度。第一位含义如下:
X         测试产品
A         WD Caviar第一批高质量产品
B,C,      WD Caviar实际销售产品
E         WD Caviar
F,G,H,J   WD Protege
K,L,M,N   WD Perfomer
第二位表示产品修订号,从0开始增长,数字用完后用字母(跳过I、O、Q)。
比如图6-1的型号MDL:WD10EARS-00Y5B1标签,WD表示西部数据内部硬盘,10表示容量是1TB,字母E表示容量单位是TB,尺寸是3.5寸台式机硬盘,字母A表示桌面型硬盘/WD Caviar(鱼子酱系列),字母R表示5400转/分钟,64MB缓存,字母S表示SATA接口,传输速度3Gb/秒,22针SATA连接器。横杠右边的信息,00表示面对零售市场销售,Y5是固件内部信息,B1表示WD Caviar产品,修订号是1.

6-1 西部数据5代盘

以上内容摘自《硬盘维修及数据恢复》一书,迅维网出版。

网友:
迅维网出硬盘书了

网友A:
出的书那儿能买到  ???

网友:
有书就好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的书那儿能买到  ???

春节后出版,书店就可以买到。

网友B:
书的内容有没有提到,编写通刷固件流程?写28的流程等等

网友:
书的内容能不能透露一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书的内容有没有提到,编写通刷固件流程?写28的流程等等

估计这个不会放出来吧?

网友:
谢谢罗工的扫盲贴,  咨询一下 这个串号该怎么看 WD6400BPVT-60HXZT1   前面都对上了,第九位上的 ZT 不知道哪里去找,  还有一个是 WD5000BEVT-00A0RT0     也是后面的 RT 没找到,麻烦罗工有空指导一下

网友:
很好的入门资料 copy到txt收藏了

网友:
您有上次未提交成功的数据 恢复数据
您有上次未提交成功的数据 恢复数据

不知道是不是我不会发帖,
还是我修盘技术不行,

那我就不发了,,,,,,,,,继续保留。。。。。。。

网友:
这书哪里有卖得啊我广州的多少钱一本啊罗工能不能快递一本来呢

网友:
书在哪里卖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