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利盟E260D打印机开灯灯全闪的解决方法???求高手!!!

楼主(2014-01-09):
   机子用排除法试过换“定影,激光,电源板”硒鼓,粉盒“都没好,也只能是换主板了,但本人觉得主板一般难坏,应该是要清一下零的问题,但找了很多方法也搞不好,求高手指点了........

网友A:
排除法试换一下主板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排除法试换一下主板呀……

  换主板肯定能解决问题!!
我就是想知道为什么??像有些问题是可以通过一些技术可以解决的。。。。

网友:
有遇到同样问题的师傅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