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E425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4-01-09):
拿来不开机,换了3V5V芯片,又发现网卡芯片也挂了,先拿掉网卡,开机了。
但时内屏不显,外接屏这样显示,BIOS什么反应都没有,按一下回车闪一下,按ESC黑掉,过一会儿又显示这样。按其它键无反应。BIOS刷过,什么原因?该怎么弄?
我VGA线有问题,偏色,请无视。

晚上,补充:按楼下提示的,插硬盘后不再出现这个画面。

至于内屏不显,,,,我把上盖内屏框拆开,当时我就哭了-------妹的!屏线没插到屏上,害我研究了半天。插好线,内屏显了。

网友:
帮你顶一个

网友:
没有引导设备就这个样子,挂硬盘或者光驱就不这个样子了

网友A:
插上硬盘,如果还是这样的话再刷BIOS,也有可能BIOS不对,不过就像楼上说的 应该是没有引导设备,你插一个有PE的U盘试试

网友(点评):
还真是,,插硬盘就不会了。

网友:
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加焊下显卡

网友:
能进BIOS不,如果能看下硬盘模式

网友:
把显卡换下 我遇到一个华硕的  g86显卡

网友:
谢谢路过,十分感谢你们

网友:
前几天换一个425的主板,原来故障是 不认独显,后来直接换板了。1千元,还遇到一个同样的425屏挂了~电源小板上的网卡,CPU,待机芯片各种问题。

网友:
显卡的问题,华硕A43S遇到过差不多的故障,换显卡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上硬盘,如果还是这样的话再刷BIOS,也有可能BIOS不对,不过就像楼上说的 应该是没有引导设备,你插一个 ...

倒是裸机测的,我插U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