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pire5536 断电

楼主(2014-01-09):
ACER aspire5536 运行一两分钟就断电(DOS下也一样)。风扇没问题,改为常转也一样。加焊过北桥,裸机运行。开关也没问题,不知从何入手了,请高手们指教!!!!!
ACER

网友:
补充一下,断电时直接再按开关能开机!!!!!!!!

网友:
换了个CPU,可是现在不亮了,心碎了,电流跑到1.233。哪们高手指点下啊!!!!!!

网友:
不好意思,原来 是忘了把小电池装上去了,装上就亮了,可还是一样。说明不是CPU的问题。有个现象,就是开机自检时风扇不转,直到断电了也不转,这是正常的吗?风扇是好的,我还把它改成常转呢,结果还是一两分钟就断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