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6s 待机偏高维修

楼主(2014-01-09):
接到机器通电电流0.14A,明显偏高,拆机。裸板通电依然偏高,排除外设,打各大电感没有明显偏低的,摸了一遍发现待机芯片有点热。待机芯片TPS51125,打开图纸6050A2252301,找到TPS51125

一个脚一个脚的量发现第17脚对地为0,问题出在这,+V5L供电短路了,拆吧,把+V5L所连的原件一个一个拆。先把C666拆掉还是为0,又把TPS51125拆了,最后拆到U1004终于不短了,找料板,换下,上电正常,完成
[]

网友:
加个电压摸摸哪里烫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烧鸡是个有效的方法

网友:
看看有烫手的芯片吗

网友:
51125,你懂的。。。这要是用烧机很快就能烧出来了

网友A:
直接烧不就完了 ??

网友:
烧鸡多快,还慢慢量

网友:
路过,学习中啊,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烧不就完了 ??

是的,这里可以直接烧鸡解决故障,只要将烧机正极线接芯片17脚,负极线接地就行了。

网友:
烧J还是可以用的,快的多。

网友:
大家都说烧机,其实本人不太赞同烧机,虽然烧机比较快,但也存在一定的风险,大家都是做维修的,有风险的事尽量避免的比较好,能不烧尽量不烧。还有就是这个维修案例中,我已经说过+V5AL对地为0,烧机也不一定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