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0 不触发!没思路了!

楼主(2014-01-09):
        联想Z470 不触发,之前的问题是 有短路,南桥很烫,然后换了桥没短路了!!但是不触发了!待机电流时0.01A。

EC芯片换过

5V和3.3V都正常!!就是不开机

求助呀!

网友:
南桥坏了,直接干南桥。如果不好再去干北桥。

网友(点评):
这个板上北桥是哪个?

网友:
测下rtc晶振起振了没

网友:
EC 正常不

网友:
你这样问问题太笼统了吧?再牛的高手看你给的这些条件都不晓得怎么回答你了,开关针有无高电平?bios、ecrom刷写过没?后级有无短路?..................太多问题都能导致不触发的

网友:
我手上有台同时插电池与适配器才能显,不要停在0.9也没搞好

网友:
先测一下开关是不是好的。

网友:
还有很多条件 可以查嘛 。

网友:
其它条件正常不呢你看看

网友:
呵呵 按照不触发修呗,条件供电 时钟 复位  LID_SW# ACIN  bios 就是所谓的3+2+1的条件修啊 ,记得你换了南桥了哦

网友(点评):
对呀。只能按不触发来修呀。确定桥焊好了吗。

网友:
大哥啊   这是  单桥的     查     触发条件啊

网友:
你  刷过BIOS了没

网友:
待机正常的话看下时钟复位。

网友:
太谢谢了,朋友

网友:
小白问下,查什么芯片的时钟 复位时ec吗?

网友:
静下心来,按照时序一个个查,不触发还是很好修的

网友:
是不是南桥没焊好

网友:
触发条件有好几个,你测完了么,比如bios ec rtc 南桥待机电压==

网友:
我也遇到个,不开机!

网友:
是哪的问题,高手指点!

网友:
1楼写的果然干练,哈哈哈。你只写了树,没写枝叶,希望楼主能看懂。

网友:
首先待机条件不用细说了吧,按下开关然后EC发出S5_ON吧3V  5VPCU转换给PCH 然后EC再发出RSMRST 和PWRBTN给PCH  然后PCH返回 SLP_S4  S3给EC  EC最后发出  SUSON   MAINON  当然这些电压必须全起来 要不然瞬间掉电    这个我省略了很多步骤 这是没开启AMT功能的情况下这种垃圾机器估计也不会用到    那些 SLP_A  SLP_LAN  APWROK  SLP_SUS 等等都没有用  你要查的是EC的待机 时钟 复位  PCH的RCT供电  时钟  两个复位  PCH的适配器插入 以及EC的ACIN和LID

网友:
如果不触发前面条件满足  就先刷BIOS  现在很多机器BIOS容易出问题 特别是I3 I5DE

网友:
吧触发的必须条件测完在来求助吧

网友:
按时序走吧

网友:
你要下个图纸查啊你怎么来,。。

网友:
首先待机条件不用细说了吧,按下开关然后EC发出S5_ON把3V  5VPCU转换给PCH 然后EC再发出RSMRST 和PWRBTN给PCH  然后PCH返回 SLP_S4  S3给EC  EC最后发出  SUSON   MAINON  当然这些电压必须全起来 要不然瞬间掉电    这个我省略了很多步骤 这是没开启AMT功能的情况下这种垃圾机器估计也不会用到    那些 SLP_A  SLP_LAN  APWROK  SLP_SUS 等等都没有用  你要查的是EC的待机 时钟 复位  PCH的RCT供电  时钟  两个复位  PCH的适配器插入 以及EC的ACIN和LID

网友:
推荐你在做一下南桥,我修了好几个这个机器,都是USB坏了,造成南桥烧坏了,也都是发烫,换了就好。但是有的换了以后要重新刷BIOS,要不然会掉电。

网友:
是开机不上电还是不开机~~~~~

网友:
路过,看看各位高手的高招。

网友:
待机0.01A,是3位表?
不是3位表的话,待机没成功,电流大

网友:
EC的待机 时钟 复位  PCH的RCT供电  时钟  两个复位  PCH的适配器插入 以及EC的ACIN和LID

网友:
按时序修...........简单,,,,,

网友:
查触发条件,慢慢来别急

网友:
这个很像是BIOS的问题

网友(2014-02-08):
看看板子有没有变形  变形了 南桥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