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屏

楼主(2014-01-09):
今天接到一台优派VA1916W花屏的显示器,开始一看到立马想到驱动板坏了。拆开把驱动板弄下来一看,不好办,我的通用板上的屏接口是排针的,它不是。怎么办呢,先修一下试试。顺便也把电源高压一体板拆下来看看。看到电源板上有一个电容鼓包了,应该是给高压板供电电源滤波的电容。但是这个是花屏,屏是亮的。不过做生意还是实在点好,所以还是给换了。不过原电容是25V680的我没有,就给换了个35V1000的。我怕出问题,所以就点一次。还好没出问题,点亮了,出没信号的图像了。等等不对,怎么不花屏了!!我接上主机看还真不花了。
     这我就不明白了,我还跑了一下线,肯定是到高压板的电路上的电容。这和花屏有什么关系呀?哪位大师解解惑呀!(本来想拍图的,但是手机山寨的,拍来看不清,就忍了。)

网友:
是我的话,用五件套,全换了,价格也便宜、、、、

网友:
这个电压也许通过转换后个逻辑板供电。

网友:
哎,不是。你的意思是如果换了驱动板不花屏了,你就连电容爆了也不想换了是吧?
返修还不是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