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0 USB 供电问题

楼主(2014-01-09):
一DELL 1300 本子 共三个USB,只有一个USB能用 其它两个用不了 用不了的两个5V 只有0.28 于是把用得起的那个USB的5V 接过来。有电了,也能用了。可问题也来了。这三个USB只能用其中一个。只要接上两个就没电。USB供电是用的分别用两个块子 1022 G54682 入口都是5V  USB2  一个 USB1两个USB口共用一个。就这两个USB共用的这个 1022 G54682 (U78)入口也有5V 可出来就只有0.28V。我又不知道用什么代换。只有取了,接另一个1022 G54682(U79)的输出, 但结果只能用一个USB

网友:
把模块拆掉 链接一个保险 分别供电就可以了

网友:
取别的地方的5v啊  main的5v

网友:
无用,应该有反馈  最后没办法了。把只供一个USB的电源块取来上在供两个USB的上面。了

网友:
对在  取别的地方5V 记住一定弄个保险啊

网友:
把5V的MOS管拆了直接短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