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55m-s2 不能软关机!

楼主(2014-01-09):
好像是通病了   好多人又这个问题   这个机器启动自检比较慢  在25 26那里停好多秒   点重启的话  等好长时间!正常启动了以后 过LOGO自检一个什么东西 到100 再重启进系统!点关机  最后风扇  硬盘 都断不了电 诊断卡 档F5  !论坛有个兄弟  11快主板都是这个问题 !不知道有没有修好的   、还一块关机变重启  送去保修了!

网友:
现在的主板越来越难修了

网友:
有没有修过的兄弟啊!

网友:
这个主板不在保了吗

网友:
哪个 兄弟能提供 上面的ME BIOS  就是那个8M的 BIOS!  官网好像没有!

网友:
按关机时序修。排除是不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不可能是系统问题  这个型号的板子  是通病了!

网友:
碰到过I/O坏的!

网友:
桥。BIOS。动过没得。这样的问题只能慢慢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