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30 待机0.012 正常 不触发

楼主(2014-01-09):
测量公共点13.85v被拉低了, 测量Pq38脚G 极18.56V 正常应该为9v以下 断开PJ16测得公共点电压为19v PQ38 G 极为9v正常。问下大侠门是保护隔离没过还是待机芯片51427问题。

网友A:
断开PJ16测得公共点电压为19v,可能是PJ16后级相连元器件拉低了电压,这种情况应该是保护隔离不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开PJ16测得公共点电压为19v,可能是PJ16后级相连元器件拉低了电压,这种情况应该是保护隔离不过。

看样是高手啊

网友:
保护隔离不过?断开PJ16电压又正常,PQ38G极电压又是正常9V PACIN 为高电平 PACOFF为低电平,看似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