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步A78主板没复位,大家帮帮了!!!!!!!!!!!!!!!

楼主(2014-01-09):
主板是信步A78,AMD芯片组,内存有1.8V和0.95V,CPU有1.1V,桥,总线都有1.1V,COM也正常,PCI16脚有1.2V,就是没复位,I/O换过,CPU上电没有温度,CPU座没问题,也洗过.CPU芯片ISL6312的37脚有PG3.3v.

网友:
。。测一下PWROK

网友:
北桥的供电是多少?我看到你所说是,总线是1.1V 好像低了吧? 感觉在桥上有问题了,重点检桥测,桥的三个工作要点:电压?复位?时钟?看看测量

网友:
直接把桥加温看看

网友:
查下桥的供电了,不行焊下看看了

网友:
看看PG和座子

网友:
按时序查啊!没有图纸有些信号确实不好查。那就换。换个桥看看。以后桥也做成像CPU一样。那多方便啊。搞维修的就是焊接DI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