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LA-5751P)BIOS和EC BIOS的问题

楼主(2014-01-09):
BIOS是F32-100HIP
EC BIOS是F20-100GCP,
都是cFeon的。
问题是我的600P的编程器没有这两个型号,所以想请教一下大家,如何办?谢谢!

网友:
没有搞过不知道

网友A:
换其他品牌容量一样的试一下或品牌一样容量不一样的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其他品牌容量一样的试一下或品牌一样容量不一样的试一下

在你的提醒下,用EON 的EN25P20(4.0)刷写OK了。
上机试一下,
非常感谢!!

网友:
 我500P 也是认不出来 上次遇到过一块板子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