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万用表之改装记

楼主(2014-01-09):
维修中使用万用表的频率大家是知道的,但是有的时候你不知道就没有电了,有的时候电量低的时候测电压会有偏差,突发奇想,记得有个客户的老笔记本的电池扔在我这里呢 ,万用表电池9V 笔记本电池一节3.4V 左右 三节串联不就可以了吗 ?10v多一点应该可以,说干就干,过程我就不发了,就是把三节电池串联接到万用表的正负极,然后再用笔记本的电源头分别接在电池的两极上,所以我的充电万用表就诞生了,没有电的时候直接恒流源11v充电半小时OK ,充一次能用三个月没有问题,我再也不担心因为没有电着急了 呵呵呵

网友:
赞一个,楼主DIY的功力深厚啊

网友:
哈哈,不错,如果可以做的在漂亮(外观)就更好了。

网友A:
锂电是3.7V的吧。充满电4.2V感觉用两节串联比较妥当。

网友B:
笔记本电池如何拆开啊。。。哈哈。。。

网友:
不错的想法,可以去尝试下,高手在民间啊!

网友:
我的比你搞的好看

网友:
可以可以,,这智商啧啧。。  和我有一比么。

网友:
可以造此方法做个充电宝,手机用

网友:
    只能说DIY精神可嘉, 但是确实不好看,还不方便

网友:
我10多V 烧了一个万用表,想改的要有心里准备

网友:
我还以为改装定时炸弹呢!

网友:
真是高手啊,我想问下用手机电池行不行呢?串联两个,不知道行不,要不还有什么更方便的吗,电池小点的,那个感觉大了点,不方便。

网友:
4.2*3=12.6V 会烧表,被教训两次了。用7809稳压吧

网友:
直接弄个9伏直流电不就行了,麻烦

网友:
像背了个炸dan

网友:
我的比你搞的好看6   发图来欣赏下

网友:
18650的锂电冲满了有4.2V,你还是用两个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电池如何拆开啊。。。哈哈。。。

一锤子下去就开了

网友:
我用的是两节,好用

网友:
异想天开啊,我的表用5号南孚,天天用,一年都没事,不用这么折腾

网友:
这个很好,可以做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锂电是3.7V的吧。充满电4.2V感觉用两节串联比较妥当。
我也认为两节就可以了,,,

网友(2014-02-11):
前两天我也刚做了个 现在也不用在换电池了

网友:
精神可嘉 那个胶布可以用跟万用表一个颜色的封装好看一点

网友:
神人,不过有些浪费时间

网友:
我也是这样做的,就是电池不好固定,比较麻烦!

网友:
这个太不好看了,我直接用9V的充电电池。

网友:
我是两节串联,用diy的平衡充充电

网友:
那么麻烦,又不美观,加这个可以充电的锂电得了

网友:
我一般都是直接做个插头,然后结果9v直流电源就ok了,多数我是用的手机充电器。 当然我的万用表一般是不移动的,放在固定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