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PV-VM

楼主(2014-01-09):
哪位大侠帮帮忙,帮我看哈图片上的英文撒意思,上面有很多跳线我全部取完了,从新装上去就出现   如图

网友A:
第一行好像是说USB电流,你测一下供电!

网友:
...

悟懂 -2 严禁灌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行好像是说USB电流,你测一下供电!

  图片里有个倒计时20秒,到0就断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图片里有个倒计时20秒,到0就断电

那你测USB的供电,阻值,查一下USB相连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测USB的供电,阻值,查一下USB相连的电阻,

进BIOS又不掉电的嘛

网友:
英文也是我的痛处,经常遇到困难,技术再也长不上去了。

网友:
你可以查一下PS2边上的,822排阻可能短路了

网友:
先查看USB供电的跳线弄对了吗,遇到好多这个跳线么有报错的

网友C:
翻译过来就是,USB过流,请移走过流的USB设备,否则12秒后将自动关机断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翻译过来就是,USB过流,请移走过流的USB设备,否则12秒后将自动关机断电

支持,肯定是过流了

网友:
华硕的专利啊

网友D:
警告!usb设备过电流检测!
请删除过电流的USB设备!
系统将关闭12秒!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警告!usb设备过电流检测!
请删除过电流的USB设备!
系统将关闭12秒!

就是啊,怎么解决啊

网友E:
我也修过一片华硕的。情况跟LZ一样。我换了南桥都没好。报废。,,,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也修过一片华硕的。情况跟LZ一样。我换了南桥都没好。报废。,,,

BIOS设置出了问题。我的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设置出了问题。我的解决了

我连BIOS都刷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啊,怎么解决啊

看USB的跳帽掉了没有。。没有的话,查南桥边上的822和472排阻

网友:
USB设备过流

网友:
也遇到过,一直没有i修好

网友:
USB过流了。修板喽。

网友:
把BIOS里过流检测关闭 或者换个好点的电源 我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