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曼T10 菜鸟求教一个元件!

楼主(2014-01-09):
图里面线圈右边那个6脚芯片是啥  能用什么代换吗?  烧掉了 看不清型号了  求大神指导!  感激不敬啊!

网友A:
       你连一下脚位通不通,通就是排电感,要么就是排阻,  或者是找一下电路图,查找此原件的型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连一下脚位通不通,通就是排电感,要么就是排阻,  或者是找一下电路图,查找此原件的型号,

应该是个稳压器  类似于这张图的 就是不知道稳压输出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个稳压器  类似于这张图的 就是不知道稳压输出是多少

          这个是实物图的吗,  我感觉这个芯片是侦测电压的 , 可以拆掉不装。

网友C:
这种都是稳压管,楼上老兄,发了。你可下载图纸看下矩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实物图的吗,  我感觉这个芯片是侦测电压的 , 可以拆掉不装。

拆掉电感电压是3.3  如果那个是稳压管的话  应该不要3.3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都是稳压管,楼上老兄,发了。你可下载图纸看下矩体

平板图纸找不到  不知道稳压输出是多少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拆掉电感电压是3.3  如果那个是稳压管的话  应该不要3.3的吧?

        他这个其实是有电感直连的,又不是由那个芯片输出的电压,应该可以不装,电感不要拆,你试试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他这个其实是有电感直连的,又不是由那个芯片输出的电压,应该可以不装,电感不要拆,你试试吧

就是不知道输出是不是跟反馈那两个分压电阻有关、先试试吧!  还是要谢谢民间高手的指导! 哈哈、、

网友D:
可能是稳压用的,楼主拆了看看,好了说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不知道输出是不是跟反馈那两个分压电阻有关、先试试吧!  还是要谢谢民间高手的指导! 哈哈、、

客气啦  ,请问一下你修的是什么板子?笔记本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客气啦  ,请问一下你修的是什么板子?笔记本的吗>?

平板的哦  纽曼T10的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平板的哦  纽曼T10的呀!

      你真厉害,有机会可以交流一下维修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稳压用的,楼主拆了看看,好了说一下。谢谢

今天研究了一天应该是个升压芯片!  订了一个 明天能好的话告诉你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真厉害,有机会可以交流一下维修经验

今天研究了一天应该是个升压芯片!  订了一个 明天能好的话告诉你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研究了一天应该是个升压芯片!  订了一个 明天能好的话告诉你哈!

      好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