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笔记本不识盘的问题

楼主(2014-01-09):
手上有个acer 能进pe 但是在pe下无法看见引导的优盘 (所以就没办法用优盘在PE下引导安装)

能看见插上去的硬盘 但是 把安装文件拷进去 进PE下双击安装 会提示 windows 无法建立系统分区

有大大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A:
进BIOS 把硬盘模式改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BIOS 把硬盘模式改了试试

同意楼上说的,先进BIOS里面检查一下硬盘接口设置!

网友:
实在不行就BIOS

网友(2014-02-08):
谢谢啊 有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