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分析一下,这个电路

楼主(2014-01-09):
1  2  脚都有电压,5 脚也有电压,4脚没有,桥起只有,0.02

网友:
4脚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换u6试试,PG信号

网友:
你要输出什么电压

网友A:
这不是与门嘛,1,2高电平,供电正常,4脚应输出高电平,要么门坏,要么后级拉低了

网友:
这是个与门,12高电平,4脚输出高电平,12任一脚输入低电平,4脚就输出低电平。

网友:
这是一个与门啊,4脚是系统电源开关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与门嘛,1,2高电平,供电正常,4脚应输出高电平,要么门坏,要么后级拉低了

你说得很对,根据楼主所述如果1、2、5脚电压正常的话,4脚撬起只有0.02V,那么只有一个可能了吧,就是这个与门坏了。

网友:
翘起 4脚 还是没有就把它换掉 或者 1脚 和 4脚焊一起

网友:
多谢,但是我把1和平决联起来,机都开不了

网友:
有可能是这个芯片坏了

网友:
SYS是系统的意思,PWR是电源 ,OK是好,是一个与门,1.2脚高电平进入4脚输出为高,1.2脚任意一个为低那么4脚就输出低电平,如果确定4脚接的后级没有短路的建议你先换个U6试试

网友:
1.4连焊起来,时序就不对了,机器不一定能起来。

网友:
没电压。很明显。要么芯片坏了。要么后级短路了

网友:
找不到一目一样的,我换了大开一样的换上机都不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