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插上屏线就开机不亮了 高压开启信号都拉没了

楼主(2014-01-09):
显示器插上屏线就开机不亮了  高压开启信号都拉没了     换了个通用板刚开亮了  显示了   以为正常了  没过一会又不亮了   插上屏线开机灯亮一下    拔掉屏线就  有背光了    量屏供电没短路啊   什么情况

网友:
换个驱动板试试

网友:
灌个水先. 听不大懂你说的什么.反正显示器就几样东西.线和板子.要不都换一下一个个试吧.

网友:
查屏供电电源是不是带不动负载。

网友:
是长城的还是HKC的,应该是供电部足

网友:
屏线也有坏时候

网友:
电源板问题!带不动大负载!

网友:
换驱动板电容试一试,如果还不行就换电源板电容。

网友:
应该是电源板坏了,等不亮的时候去测电压

网友:
屏没有问题。屏线也没有问题。就是电源板供电不足。首查滤波电容。主要是电源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