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30 关于CPURST测试点,

楼主(2014-01-09):
     今天修到一台Y430笔记本,开机不显,电流跑到1。2   掉到0。5  然后又跑到1。2  反复如此,测全板所有电压,时钟正常    PCIRST  PLTRST 也测到有3。3 V  用假负载测到CPURST 为0V , 平时修台机主板多,笔记本修得少,所以不太清楚,在没有上真U的情况下,CPURST会不会出来,因为台式机主板,很多就是,上负载是不出CPURST的,图纸上CPURST 这个信号直接到桥,中间没有测试点,没办法测量 ,所以发贴请教下论坛的大师门,平时你们测这个CPURST信号,用假负载测得到吗,如果测不到 又没其它测试点,你们一般是怎样测这个信号,非常感谢,

网友A:
可以用铜线插进CPU座子再装上CPU测

网友:
高手如啊,等待学习……

网友:
肯定可以测的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铜线插进CPU座子再装上CPU测

谢谢,。明天用你这个办法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