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郁闷的HP G42

楼主(2014-01-09):
        接一台HP G42的机器,版号AX1。外接正常,内接不亮。换了显卡,屏线,屏。还是一样。已经确定是主板问题。
找来一块好的主板和这个主板对照修,显卡周边,桥周边,CPU周边对照测过,全都一样,没找到故障点。
      今天无意中发现只要用风枪加热BIOS内接就能亮,可以连续开机几次都没问题,过一会再开又是外接OK.内接不亮。
再用风枪加热BIOS内接又能亮。加热显卡,桥,现存都不行,只有加热BIOS和显卡的1.5V装换MOS管,那么内接就 能亮。
BIOS 芯片已经和好板对换过了,还是一样,1。5VMOS管,周遍的电容,电阻,都全部和好板对换了,还是一样。

只要加热这两个加黑的IC内接就能亮。
实在搞不明白了,BIOS和外接OK,内接不亮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
你说比对过周边的电容电阻了?我现在还是怀疑这俩东西旁边的电阻或者电容有问题,猜想,电阻加热后阻值变大正常了后就能显示,你觉得呢》?这是我猜想哈,因为我也修到过但是那时候我没有好板比对,不过正是阻值变小导致,不是变大而是变小了,当时我也郁闷呢,但是事实就是那样它亮了都

网友:
你测屏接口的关键信号嘛,看是缺那个

网友:
这种情况好像是板层漏电导致的,吧
有个方法,版主试试,这两个芯片引脚在主板上一根根割断,然后飞线试试看,确定电阻电容啥的都正常的情况下。工程有点大哦。。不明白联系我。。

网友:
友情提示:这俩东西中间    ,夹 了  一片  显存
前几天修一液晶,总是自动关机、开机。有时屏幕不显示,指示灯一直闪(vga信号是正常的)
测驱动板1.8v正常。3.3为2.75v    初步诊断为电容漏电导致的,每当吹掉一个电容就恢复正常,过一会就不行了,测3.3为2.9v,又吹掉一个电容(当时就正常了,过几分钟又犯了)还是不行。看了一下还有4个电容有关联,果断全干掉,过会又犯病了。
想了想,到底当时还能吹到什么元件?    呵呵,1117就在旁边。通电观察还是老毛病,拿起风枪吹了5秒,就正常了。。。果断换之修复

网友:
没有仔细看帖子,原来显存也加焊了

网友:
哈哈,显存离BIOS那么近,会不会是他焊接不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