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51511的3脚+VPCIE电压应该为多少v

楼主(2014-01-09):
请知道的大神们说一下,谢谢

网友:
你去查询那个电源差生的原件位置号和芯片啊?

网友A:
4脚电压出来没有?如果有是多少?那你根据串联分压公式就能知道那个3脚电压了

网友:
图片太模糊看不清啊

网友:
学些了不是很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4脚电压出来没有?如果有是多少?那你根据串联分压公式就能知道那个3脚电压了

同意楼上的,测试4脚电压多少,在把R1013和R1014串联

网友:
去看看这个电压的源吧!我感觉是3.3V左右吧!不知道正确不